华硕Z65R简单电路怪异维修一例

楼主(2011-02-25):
华硕Z65R进水不触发,待机电流0.015,无待机3V、5V,供电芯片为MAX17020E(引脚定义见图1)。

什么也没查,先加焊无果,再查14、27脚无ENBL开启信号,ENBL信号由VSUS_ON_PWR通过R8101而来(见图2),图2中FORCE_OFF#低电平有效的关机信号为3V正常。

当断开R8101时测得VSUS_ON_PWR为5V正常,此时再测ENBL居然神奇的变为了1.2V,5V正常输出但无3V。

此时考虑到了D8101,但断开D8101后仍然如此。(注:C8101在这块板子上标示为绿色,代表不存在,也已查到,确实没有,ENBL对地阻值正常)

无奈,手上没有MAX17020E进行代换,继续查一下ENBL信号吧,其实很简单,ENBL全板上除了MAX17020E只到了图3所示位置,复原R8101并且拆下U8102后ENBL仍为低电平(ps:此时没有注意是带电拆装的,险啊!),说明此处没有什么问题,装回去吧。

于是又拆了R8101,抽根烟想一会,基本可以断定MAX17020E坏了,死心了,去定货,定完货回来再通电,待机电流0.027!!!揉揉眼睛!没看错!捏捏下巴!没做梦!再测一下,3V、5V都出来了!触发!电流一路狂飙!亮机!!!

注意:此时R8101没有装回去,后尝试过装回R8101仍然没有ENBL,不出3V、5V,难道MAX1702E坏了会自己产生ENBL,并且外来的ENBL会被拉低?彻底无语,测了一会没什么问题,装机给客户,不知道能用几天。

附:全板电路图

网友:
楼主怎么不拆了C8101试试,电容漏电很可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8101为绿色标示,在这块板子上不存在,位置也找到了,确实没有,ENBL对地阻值也正常,呵呵

网友:
不死心,刚刚把板子又拆下来了,准备再分析一下,现在发现的问题更怪,只要表笔碰一下ENBL就可以自动触发,R8101仍没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