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板子。不开机?

楼主(2011-02-25):
这块板子是非常老的。内存用的是SD的。插上电源点开关没有反应。不过若是把COMS电池正负极短下。就可以开机。这是怎么回事呀。CMOS电池的正负极电路是怎么连的呀。中间都有什么元件。
不开机

网友:
老板子 看看电池还有电没

网友:
电池是没有电了。我换上了一块。不装在主板上时是。3V左右电压正常。装到主板上后。被拉低了。变成1.8V左右。应该是COMS电路出现问题了,我现在 是在COMS的正负极接上一个开关。只要是主机断开电源后。只要按下这个开关就可以开机。

网友:
呵呵,难道不成把电脑启动开关移到这个位置了?

网友:
北京大学
的帖子
不是的。应该是主板的待机电压不正常吧。只要第一次按过这个开关之后。在主机不断开电源的情况下。下次开机还是按主机上的开关。开机

网友:
应该是 南桥 有问题 轻微短路!!漏电

网友:
板子钱还不够维修费

网友:
随电池正极跑下电路吧 经过一些电容啊 二级管 跑到COMS跳线上面.把这路的电容都拆了在量下电压还被拉低不.还有就是跳线不用 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我现在是在cOMS电池的正负极接一个开关。只是断开电源时按下就可 以了。机子太老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
换换电池座看看

网友:
清空数据,调整复位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有些老主板电池没电,不通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