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触晶振自动开机

楼主(2011-02-25):
测南桥晶振没有起振,电池没电,换电池还是不起振,换晶振。可以起振了,现在还是不触发,板子上有2个32.768.先触另一个好晶振4脚,在触靠近南桥晶振4脚可以开机。这是南桥的问题吗,现在不太确定?

网友:
各位给点意见啊

网友:
这种南桥可能大点,最好换个桥

网友:
换电池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了,加焊就可以。

网友:
可以先查下RTC电路上的电容看有没有露电的然后再焊桥

网友:
晶振没更换好!!!!!晶振最怕高温,更换过程中,换坏的就有很多!!!!继续换晶振!

网友:
今天做了下南桥问题没有解决。我还想继续修,弄明白最好,但是已经没有思路了。谁可以指点下。感谢之至!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跑55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好了吗?

网友:
现在弄不清楚是哪里还没有工作导致不触发。

网友:
基本是南桥的问题,因为示波器本身就可以输出硬顶峰值的矩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