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泰信ADS1102CAL怎么测电压大小

楼主(2011-02-25):
在测电压的时候,那个耦合是要设定到直流,还是要设定到地,个还有那个Volt/div我设置成1V时怎么看刻度,新手晕啊,刚买的示波器不会用,知道的朋友麻烦教一下,谢谢

网友:
原来是因为Volt/div设置成1V太小了,总共才五格,所以显示不了5V以上的数据,设大一点就显示了,自己摸索着多测试了几次,好像是整明白了,所以关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