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爆烫,电流缓缓上升,何故障,求思路。勿灌水

楼主(2011-02-25):
遇到过几次的这样的机器了。
CPU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打AD线无明显短开路,
电流由0.7  慢慢上升 0.7-0.8-0.9-.....
然后cpu爆烫,有一块是加焊北桥好的,
还有一块。北桥做过了。故障依旧。电流仍然慢慢上升

求思路。求原理,求解决方法!!求助

PS: 小小白不要灌水哦~~~

网友:
就是CPU不走码, 变成阻性负载了。

网友:
CPU没有完全工作,也许是缺信号,作南桥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CPU座子空焊的,加焊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变成阻性负载?莫非是北桥AD线有短路吗,以前也遇到不跑马,电流卡在0.7 也不会缓慢上升呀,大叔,给我讲解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