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内存不过!

楼主(2011-02-25):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子DELL 6400 945GM的,说是内存不过。一看主板,已动过NB、SB、IO、刷过BIOS、焊过内存,上家说能动的地方已动的差不多了,内存上条件正常。哎!看来这种情况还真不太好下手,且同行出不起价呀
闲话少说开工,先查看内存槽,没问题;量NB、SB周边也没发现异常。上CPU、内存开机,电流0.4左右,内存上拉上可明显测到波形,BIOS的1脚也可测到片选信号,可确定挡内存。打内存到北桥数据线没发现异常。上家说NB是在料板上拆的,看来得上个新的试试了,动手。涛声依旧。开机后发现按开机键关不了机,看来问题应是在SB或IO上,可是IO与SB都换过了,周边也没量到异常。看来只有拆与SB相连的外设芯片了,就从139接口芯片R5C832开如吧。拆,开机,OK!

网友:
最后是从关不了机找到突破口的

网友:
这种问题应是当机吧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一样问题`拆机看看`

网友:
是拆了139接口芯片R5C832就好了吗?前面弄那么多都不对,就是这个芯片搞的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