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已解决)用一键GHOST复制完后安装蓝屏

楼主(2011-02-25):
  换了好几张一键ghost的盘了,复制完成后重启滚动条跑完就蓝屏    无法安装 。替换内存  电源还是不行。换硬盘后就好了。对以前硬盘重新分区  还是蓝屏。MHDD检测无坏道。求助怎么解决

网友:
目前硬盘正在低格

网友:
硬盘已低格  还是不行     挂到别的机子上装试试吧

网友:
你 的系统盘不 适合你这台电脑.换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过很多张了    ,换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给换个块硬盘   客户拿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填〇.要不就说明硬盘欧文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ghostxp盘不支持串口硬盘啊,我遇到过的,在bios里将硬盘模式改为ide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情况可能性大,我这几天遇到几次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硬盘是并口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固件有问题了

网友:
完成安装试一下。。。。

网友:
完全安装试一下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不行把蓝屏代码发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装试下呀

网友:
先换个硬盘装试试
把这个硬盘换其它机上再试

网友:
用完整安装次,应该没问题

网友:
昨天我刚遇到的问题,也是怎么试也不。

网友:
应该把蓝屏代码写出来  分析下

网友:
你把硬盘换到台式机试试,可以的话就弄个慢装版的试试,结果出来后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已换硬盘解决,那个硬盘客户拿走了

网友:
我把独显拿掉可以了,插上就蓝???

网友:
硬盘容量小,

网友:
容 量小分区多吧

网友:
么么荼
的帖子
80G 分四区

网友:
一个一个代替, 最后判断什么问题,像蓝屏不可以是程序盘的问题

网友:
用DM10重新分区可以解决,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法

网友:
应该还是硬盘的问题 检测硬盘的软件不一定能检测得出问题来!

网友:
用有带AHCI驱动的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试试吧

网友C:
俺的机器是解压安装驱动时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的机器是解压安装驱动时出问题
解压驱动是蓝屏 一般是是驱动的事。先跳过驱动安装。系统装好后在驱动

网友:
用安装版 试一下 不行的话就应该是逻辑坏道的问题了 呵呵 pc3000解决之

网友:
hdkjiayou
的帖子
已用MHDD扫描 红绿快都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不过我是换ghost版本就好了!

网友:
那你 用安装盘有没有试过呢 ?

网友:
试一下安装版的,或者换一个GHOST

网友:
主板还没换呢

网友:
有时分区表出错也会这样,我一般用MHDD的命令ERASE刷硬盘前面1G的部分,再用DM 分

网友:
你用的分区软件不行。换一种,重分,重建MBR,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