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不跑U

楼主(2011-02-25):
HP 6515B 不跑U,CPU是AMD,集显,北桥与南桥都是AMD,更换过CPU还是不行。刷过BIOS了,量过CPU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跑00,不知道可有朋友修过不跑U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ADS#有无下DROP脉冲,或BIOS的AD线上有无动作

网友:
加焊下U座试试

网友:
北桥和cpu都容易出现问题,这机器问题太多了

网友:
AMD的U座空焊的多哦

网友:
AMD  的cpu容易坏,而且北桥很容易虚焊

网友:
张工,能说下用示波器怎么看ADS#是否有脉冲,我用示波器看就是有个1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是我的示波器检测不到还是怎样 ?

网友:
是不是CPU供点问题`

网友:
把南桥 换了~~~~那个南桥爱坏~

网友:
看来不跑U还是没有好的思路嘛

网友:
修过换CPU座的,你最好是量一下那些点,上面不是有测试点吗?

网友:
昨天刚修好一台,换CPU座子吧,无铅的不好搞

网友:
我量过CPU测试点阻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