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掉电

楼主(2011-02-25):
老师在吗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  就是DELL D620开机电流到0.6左右就掉到0.01,不过很多时候是能点亮的 ,很少掉电。。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

网友:
不是老师。压压NB看有什么效果。

网友:
是不是电源接口问题

网友:
加焊电源管理。

网友:
我以前修过跟你一样的机器,就是加焊电源管理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