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70开机花屏

楼主(2011-02-25):
宏基5570开机花屏,是7300的显卡,用风枪吹过后开机显示正常,但客户要求换显卡,于是把显卡定过来后换上发现电流跳变基本正常1。3A---1。5A左右,但就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望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
取下重新值球吧  还有你换的是110MT 还是7400

网友:
1 、新芯片有问题。2、BGA没做好。3、BGA过程中动了其他元件。

网友:
这个可能是你没做好的,拿下来重新换个7300或7400的吧

网友:
换了新的110的不行我又换回原来的显卡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