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楼主(2011-02-25):
是不是这个情况呢:
想知道I/O参不参加开机管理
就是用万用表一个表笔接电源PSON脚

另一个表笔在I/O芯片在划如果有相通的脚就是参加开机呢

网友:
有三种方法:1.看南桥 型号   2.看IO型号    3  .从触发排针正极跑到IO  或从ATX电源第14脚跑到哪就是哪个参与触发!

网友:
83627HF-AW参与开机

网友:
一般可以这样,有时中间会接三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