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源的怪事

楼主(2011-02-25):
一HP电源,有时候开机正常,进系统玩大约三四个小时挂了,测得5VSB为0。76V,绿线为0。7V左右,拆开来看,看不出什么问题,重新装上,待机又正常了,开机也正常,开了一二个小时,又挂了,放一段时间又好了,此电源是用TNY266PN出辅肋电源,旁边还有个UC3842不知道起什么作用,测得TNY266P的EN端所接的2M电阻正常,UC3842 7脚所接的10K电阻也正常,下面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辅助电源有问题,查输出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元件少易查,主要是电解电容类故障.UC3842是电源管理IC,估计你这电源里没有494吧.

网友:
戴上负载再短接绿线,测测输出

网友:
有啥地方虚焊了或者电容问题。

网友:
3842是电源稳压的,故障主要查电容。

网友:
抬台主机试试,可能也是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