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1天的x31 终于好了 max1845 电压出不来 解决办法

楼主(2011-02-25):
IBM x31 接稳压电源 电流0,35 左右  测各大电感 没有短路 max 1845 1.2v 没有出来 也没有短路  测4 。9。21. 22 各脚供电正常 on信号正常 于是换max1845 故障依旧 。又补焊 用风枪将周围的原件吹了个遍 依旧不出电压 实在没办法就将各个主要脚的相连的 电阻一个一个的拆下测量 结果阻值都是正常的。后来想是不是保护了 就用示波器 打在电感L14的2脚接电源去触发 果然有脉冲波形 一闪而过 。果不其然 这是保护了啊 。到论坛去搜了下。找到了x31的通病 电容漏电。心想这下找到故障了 直接从料板上找来c683 c699 换上 。故障依旧啊.....我快哭了 。客户打电话要电脑了实在没办法 。心想不如飞一条电压过来吧,就将2个电感断开 就从下面的max 1845 l17电感处飞了一条1。25v的电压过来。接在2个电感上。加电试机没想到1.25也保护了 。实在没办法了
就先放下去修别的板 。但是心里一直在想。到底是哪里保护了 修好板闲来无聊  就拿出来x31 继续研究 。既然1.25v 也保护了 又不知道IBM 是如何保护的  就用这个1.25v来试验是哪里保护了。然后就用1.25v 接在L14的一脚 加电 没有保护。然后接在L15的2脚 加点保护了 。。。。哈哈 。终于找到时哪里保护了。高兴啊 。。然后一个一个的拿掉L15相连的电感 居然还是保护 。无语了 。电感不漏电 难道是负载短路了 又测了下组织 正常的啊 无语了 。。再看电路图 还有一个原件 D23  。但是记得刚开始的测过其阻值 正向 500左右。正常的 。就试试看 断开了D23 没想到  居然不保护了  。 哈哈 。高兴之至啊 赶紧找料板换上 然后补焊电感 电容 加电。。哈哈。电流一下跳到了 0.5 左右 。哈哈。这下出来了电压 。
然后加内存测试 诊断卡 跑85  没读内存啊 呵呵  忘了 小板了 装小板测试 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把图片贴出来 还没有 清洗板子 呵呵 。。

网友:
我是新手有很多地方看不明白 不过谢谢

网友:
不错,学习了,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我是不是 不用申请转正了啊

网友:
兄弟你这个办法真的蛮牛的,学习了

网友:
呵呵 我也是没办法啊 IBM 的保护实在是太牛了 不知道是怎么保护的 那个管子用万用表测量 是好的 正常 的

网友:
请楼主详细说说怎么判断出来是哪个电感的电压引起的保护。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了那么长时间  急死了 随便搞了下 确实焊工有点欠缺的

网友:
我是新手有很多地方看不明白 不过谢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382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