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版631 换完之后温度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1-02-25):
我用鲁大师测的v3000 ,现在51 度

网友:
差不多了, 加铁片的话40多度都有!

网友:
能到这个温度就应该可以长久的使用了

网友:
差不多吧,反正不超过70度就行了

网友:
这个没有规定,50多度应该可以了

网友:
一般也就是50度左右

网友:
加铜片的话,正常使用在四十几度,跑3D的话应该在五十几度六十左右,返修率来说就比较好了

网友:
我的进入桌面,看网页38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