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3250N不开机

楼主(2011-02-25):
主板:翔升NF3250N ,此机送不过的时候故障为不开机。测南桥待机电压为0V,(单桥)打1117输出端阻值为0。怀疑桥坏(型号:nf250) ,正好这一段时间买了工具练习做桥哪,先用这个主板做实验,植球用了整整用了一天,才把锡球植到芯片上。然后下面用电炉子烤,上边用风枪加热。总算把芯片焊上了。焊好后又打了一下1117输出端阻值。确定没有短路的地方,插上电源开机。主板是开了,但是检测卡跑00,还没有复位。看到这里心里凉了半截。接着找毛病吧。
没复位先查供电吧,测CPU供电为OV,测供电管发现在下管全部击穿。先换了再说。换完下管,开机还是无复位。一测CPU还是没有供电。测下管G极无电压输出。修到这里头都大了。就把主板往哪里一扔,也没再修。到了下午,想了半天会不会是桥没焊好。再重新加焊一下桥 ,看看行不行,如果加焊还不行的话就不修了。把主板又放在电炉重新加热,加热了一会用镊子碰碰桥,桥一动就停止加热,等了20分钟主板凉了后,加电开机, 一路跑码正常。开机试了3个小时,此板修复。

网友:
焊桥还是用专业的工具好些。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