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为000 正常吗

楼主(2011-02-25):
本人新手,今天修到一快板子,量cpu供电没有,打阻止居然为0  请问正常吗

网友:
哈哈,这还用说吗?!没供电,0阻值肯定不正常!

网友:
应该 是下端MOS管短路了,或是滤波电容或是CPU坏了

网友:
一般上CPU虽然阻值特别的底,但是不会为零的

网友:
的确不正常,你这块板子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你上着CPU量可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