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图

楼主(2011-02-25):
板号:UT1
开机掉电(不上U电流o.24,上U电流0.37)
量到ECPWROK这个信号好像被拉低了。如图

VRM_PWRGD 有3.3V电压,但二极管另一端只有0.2V,把D19拆掉之后正常3.3V。应该是ECPWROK这个信号出问题了吧!
ECPWROK是连EC 93PIN的

把EC 93PIN断开后,ECPWROK正常3.3V了。把EC换了还是一样。是不是还要什么信号呢?
现没有什么头绪,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ecpwrok由hwpg生成。说明板上还有重要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你查一下ECPWROK信号还有没到其他地方。

网友:
路过,来偷菜的

网友:
ECPWROK  现在还处于低电平,,说明EC向其他芯片发出的开启信号,还没有正常,,,,,,,,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说明除CPU电压之外,其余电压有不正常之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要是可以就扣得分,偷菜也不要到这里面来

网友:
图纸给下,或者机器型号。门电路U14的4脚输出什么信号?时钟开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思绪大哥,请教一下,ECPWROK这个信号您是怎么知道有HWPG生成的呢?从图上看它不是直接由EC生成这个信号吗?望指点一二。小弟的信号转换学的是在是很糟糕,望您详细的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