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口

楼主(2011-02-25):
键盘鼠标口刚开机能用,一会就不能用了,5V供电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也正常。请问各位大哥大姐这种情况该怎么修?

网友:
重作下系统看能否正常.前两天就遇到相同故障,还原一下系统后正常.

网友:
IO的事情吧。

网友:
可能是贴片电容漏电,把它拆了就好了,再不行就换IO

网友:
直接去排容或电容,再不行换接口,

网友:
楼主说键盘鼠标口都不好用,就基本排除了排容、排阻或接口等小元件。

网友:
楼主说键盘鼠标口都不好用,就基本排除了排容或排阻等小元件。

网友:
去掉排阻或者换一个呗

网友:
把PS/2后面的滤波电容拆了看看  不行就I/O或者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排除系统的问题,然后就是排容了,去了试试,不行就是IO挂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漏电,还有可能是串口芯片坏了

网友:
后面的电容 去掉

网友:
刚开机能用,应该是系统的原因吧

网友:
我有次遇到一块二手主板,COMS里面键盘正常,但是进入系统后不能用,做系统无效,不知道是那儿的问题,

网友:
I/Or 可能性比较大,但也不排除之间小元件故障!LZ先路线查小元件。最后I/O吧!

网友:
我今天发现一个大硬盘导致PS2口不好用的例子,请楼主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也是!谢了哥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硬盘是小硬盘!我估计不是硬盘的问题!因为是两块同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几个系统都是一样!真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想想也是,要么排容问题要么I/O问题!也有可能是南桥问题!谢谢了哥们!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它不死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就重新刷个BIOS吧

网友:
我遇到过这现象,后来还是重做 了系统后解决的。

网友:
系统或IO坏了

网友:
换个USB键鼠试试,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I/O的问题,甚至是南桥

网友:
说是是什么板或什么芯片组可以不,我遇过这样的问题,开机能用进系统后就不能用,有一些刷一下BIOS就OK,但你也得告诉一下是什么板好让我们兄弟帮你查一查。

网友:
取掉键盘口的电容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还是供电不足 或是桥的问题  我感觉是供电  要不你开机以后再测供电!就是不好用了在厕

网友:
COMS放电,或把键盘鼠标都换了,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E:

IO的型号换错了吧,本人有一块技嘉板就是这个样子,换回正确的型号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