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决 一台电脑装3张网卡上不同的网络的方法

楼主(2011-02-25):
    求:医院收费处的电脑,原来是用来收费和刷医保卡用的,只需要连接内网,原来装了2张网卡,(主板集成了个)都是固定IP和网关,两条不同的网线;也都使用正常。新近要增加网上报税收费的软件,也就是说要上外网,于是又加了第三张网卡上去。但不管怎么调试都是不能3条线路同时使用,请教各位明白的给个具体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
各位知道的请踊跃发言啊

网友:
还请大家知道的踊跃发言啊

网友:
三张网卡,还真没有试过哦,楼主有没有指明哪个软件用的哪个IP啊,以前应该是收费和医保各一个IP的吧,现在这个网卡IP有没有被哪个程序指定呢???

网友:
没有用过3张网卡的! 师傅们快来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网那个接个路由器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高手解决,期待解决路径答案

网友:
三网卡接三不同网络..没碰到过.也在此留个脚印.等待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网本身就接了一个路由器的   其他两条线路也是接的路由器

网友:
真不知道啊

网友:
那不知道你接的几个路由器?分别接不同的路由器应该是可以的吧。没试过也只能摸索了。

网友:
你说的对,以前是两个软件用固定IP地址的两张网卡,现在是要加上一个网上报税的软件,当然也可以只指定这有这个软件可以连接外网,但是根本3张网卡同时使用就没法上网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3张网卡分别使用3条不同的网线,分别从3个不同的设备接出来的。今天又去请教了下别人,理论上是不可以的,(网络违规操作,就好比路由器下级再接路由器一样)但是也有成功的案例,只是不稳定,求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不知道,但想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
呵呵,楼主应该去请教网络系统方面的高手才能知道……

网友:
一般一台电脑不支持设三个网卡同时上网,如果一定要用这台电脑连接外网上网,只要网卡设置合理是可以插三个网卡,但只能在使用外线情况下暂停内网连接,不用外网时再断外网,用回内网。另外在每个网卡本地属性设置要分别设置不同的速度和双工这个项,具体是打开每个网卡的本地连接属性——点网卡连接时使用右边“配置”——点高级——在菜单中找到速度和双工,点右边三角会看到几项100mbps半双工、100mbps全双工、10mbps半双工、10mbps全双工和自动。如果是单网卡就选自动可以了,多网卡就每个网卡选择不同的选项在四个选项中选中可以连通的就确定,直至三个网卡都可以连接通就可以了。

网友:
跟医院啊一些企事业单位就是能碰见一些奇怪的电脑,奇怪的问题,楼上很专业啊,参考下

网友:
以前做服务器时用过.三张网卡最好三个不同网段.这样互相不会干扰.
你的是什么系统.请给出三个网卡的IP与子网码.

网友:
LZ 可以试试更改那台机器的 routing table(前提是, 你这三张网卡在不同网段

以下指令参考一下:

route print : 先看目前routing table
route add : 加入路径(如:收费的路径, 要从那一个gateway走)
route delete: 删除路径

简单的说, 就是告诉计算机, 要去什么地方, 就要去开那一个门(gateway), 最后将 0.0.0.0(internet, 就是其它ip) 指去预设gateway即可

注意: 重开机设定会不见, 最好做成bat 或 cmd 檔, 开机时执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