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顶级装备-BGA返修台光学对位系统(内测版发布)

楼主(2011-02-25):
现在市面上价格上万的高级bga返修台之所以贵,一个重要的卖点是因为有bga芯片光学对位功能,光学对位一方能节约反复对齐芯片与主板所用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保证芯片引脚与主板焊盘100%对齐,从而大大提高BGA翻修成功率。今天有时间研究了下视频对位原理及初步实现,那么如何简单实现这个功能呢,其实原理很简单,用两个摄像头,背靠背的粘在一起,就做成了对位摄像头,对位摄像头放在主板和芯片之间,一个对着主板,拍摄主板焊盘影像,一个对着芯片,拍摄芯片引脚,然后用程序合成两个影像,通过移动芯片,使芯片引脚影像和主板焊盘引脚影像完全重合,即可实现光学精确对位。

我用的是两个笔记本摄像头

两个摄像头粘在一起的效果

用usb线连接到电脑的效果

向下的摄像头成像的效果

两个摄像头视频合成的效果

对位效果,现在只是初步实现视频对位原理,还没有做专门对位用的xyz轴微调支架,目前不能精确对位,

我写的简单视频对位程序,目前只验证对位原理,没有设计微调功能,以后有时间在完善。

(内测版已发布,请下载内测版)

上部摄像头可以用类似这个固定,只是这个上下移动的距离和臂太短了,需要再加工,不知道论坛里面有没有兄弟能推荐个加工这东西的地方。

下面是我初步的系统结构简图。

这个支架加工没什么难度,关键是吸取芯片处要上下可调,并且要360可水平旋转,对位的时候将芯片大概对齐放在主板焊盘上,然后用真空泵将芯片吸取上移,然后将对位摄像头置于芯片和主板之间,微调支架,根据电脑显示出来芯片与焊盘的重影重合,就可以实现精确对位了,对好后移开摄像头,下移芯片到焊盘就完成了。

今天对程序做了改进,程序启动后全屏显示,并添加了一些微调校验功能。

由于是手工将两个摄像头粘在一起,而且每个摄像头焦距不一样,所以成像后会有偏差,初次使用时,需要校验上下摄像头图像大小和位置,用快捷键就可以开启和关闭设置窗口。

2.28-更新内容:
为了方便对位,达到精确对位目的,今天添加了参考标尺和辅助网格线功能。有了参考线,对位跟方便更精确。

3.4 -更新内容:
给拍摄芯片的镜头加了黑白滤镜和锐化边缘滤镜

这个滤镜需要很好的照明光源配合才能发挥出效果。

3.4 更新内容:
BGA返修台光学对位系统第一个内测版本发布。

点击这里下载内部测试版:

网友(点评):
应该拆芯片前照张相片,知道芯片的位置,装芯片上去的时候按原来相片中芯片的位置对比,进行移动,校准,这样好像来得快些哦。。。。。

网友(点评):
原理就不用费那么多心思了, 你得首先解决机械运动的精度和自动化问题.这个也是光学对位成本高,不适合个体维修用户的原因.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太有才了··膜拜

网友:
楼主,我还是没弄明白,这2个笔记本摄像头,背靠背粘在一起,怎么能实现,一个是新片底部,一个是焊盘同时重影对位呢?楼主能拍下实际操作的图片吗?这个摄像头究竟是摆在什么位置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上传了系统结构简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镜头拍摄芯片,下镜头拍摄主板焊盘,然后通过程序将两个视频合成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就可以实现对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芯片上下移动肯定不能直接用手,芯片上下移动要使用带齿的导轨和旋钮,手转动旋律使芯片上下移动就不会错位

网友:
了解了,这关键不在于摄像头,关键在于,芯片向下移动的时候,必须保证非常精准,否则.....完全没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障芯片对位好后只向下移动,不在水平面移动有很多方法,也不是什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发挥下想象力,很好解决,比如用两根平行的导轨,或者用比较宽的导轨。

网友:
楼主还应保证主板位置水平,芯片上下移动轨迹要跟主板垂直才行啊.对机械精度也应考虑在内.

网友:
今天对程序做了改进,程序启动后全屏显示,并添加了一些微调校验功能。

由于是手工将两个摄像头粘在一起,而且每个摄像头焦距不一样,所以成像后会有偏差,初次使用时,需要校验上下摄像头图像大小和位置,用快捷键就可以开启和关闭设置窗口。

网友:
du对号主板后  还要拿到BGA上要移动啊  还是还要在BGA机器上完成设计  想法可以 支持  请早日成功

网友:
没看明白 射照头放在什么位罢啊

网友:
这个不错。又有的折腾了。
问下楼主软件是加了微调的了吗

网友:
其实自动对位的短板在于要用吸盘来吸芯片,对于一个稍熟练的BGA操作员来说,桥的对位基本不是什么问题。

主要是CPU座子。

网友:
这几天论坛附件系统有问题,程序暂时下载不要,请以后在下载,或者等待下载我最终完善的程序,有朋友建议我上面和下面镜头用不同颜色的灯照明,这建议很好,其实我也是这样做的,只是只用了一个led灯源,上面是白色的(本来想找红色,可惜没找到),下面用的是蓝色,这几天又有新想法,就是给上面镜头加滤镜效果,先转换成黑白色,然后锐化,希望比用不同颜色灯效果好。

网友:
我觉得装不装摄像头是一样的  只要在放芯片的时候与外围的那个线对齐就可以了

网友:
想想激光头的循迹原理,对对位也是有启发的。

网友:
光学对位 ,可以实现的。应为他拍图的时候芯片是在上加热口上吸着的(或粘着的),只要上加热直臂支持微调应该能对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你和我想的一样,可以附加在bga返修台的上加热力臂上,不过有个问题就上加热温度比较高,那么吸芯片的吸盘等配件不能用橡皮等非金属材料,还要做好隔热。

网友(点评):
有高温橡胶吸盘

网友:
这个要机械手臂了  自动化了

网友:
经过这段时间的开发,BGA返修台光学对位系统第一个内测版本今天发布。

需要注册码请回帖留email地址,每天将通过邮箱统一发送注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