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7200.12

楼主(2011-02-25):
手上有一个ST 7200.12的代盘,BSY不认,用XLY搞过到输入指今N1后SMART还是报错,那位高手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请指教一下。
问题

网友:
先按修复LBA值为0的方法修复(m0,2,2,,,,,2),然后再在1>N1

网友(2011-03-27):
雪々狼
的帖子
在什么位置输入m0,2,2,,,,,22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
在哪里输入m0,2,2,,,,,22可以详细的说明下吗?

网友:
7200.12的代盘,BSY不认,需要你把电路板号报给我,帮你解决问题...期待 楼主跟进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