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015打印故障告急。。。

楼主(2011-02-25):
我的hp3015激光传真一体机,一开始打印出来的左边显示有点偏淡,后来拆开来激光器清理了下,装了回去,打了一张,效果更差了,后来干脆整张都偏淡了。挺纳闷的,有点吃不准到底是不是激光器的问题了,也配过一个激光器试过了,反而更淡,淡到内容都看不清了。那个激光器好像是hp1012的拆机。。。。想听听老鸟们的意见。。。。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粉了啊

网友:
是怎样淡吖?看看是不是鼓芯问题

网友:
3015就是12A的鼓。12A鼓总好找吧?
换鼓试下。最少先区分下是不是鼓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真幽默!

网友:
请上述好友好好阅读我的贴子 ,硒鼓可以排除,激光器也排除了,我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打算发块换换,好了我通知!

网友:
3015激光器里的2个塑料透镜如果你装反了,也能正常打印,颜色很淡,请找一个激光机对比仔细看看你是否装倒了,本人亲身经历。

网友:
搞更大动作之前先试一下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换了高压解决了

网友:
呵呵.没有高压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啊;还没遇到过呢。总感觉是脏了接触不好照成的。

网友:
先换个硒鼓,如果不是硒鼓的问题那就是激光器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