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mp4]台电T39飞线焊Flash,丢固件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1-02-25):
自己修过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少了,但都是简单维修的,换换件等,以前都没拍照片。台电T39的照片拍了,过程也很完全,就发上来跟大家分享,如有相同问题的可以参考。

台电T39,当年的旗舰机子,音质不错,很喜欢。自己修过2个,一个是飞线焊Flash,另一个是焊Flash+烧录固件修复开机

1、实例1
  机器情况:机子从高处坠落,导致Flash芯片脱落,并且把大部分焊盘带掉。
  维修分析:下载Flash芯片资料,寻找电路板焊盘连接,飞线焊接
  (1)机器照片:拆机,检查,图1,可以看到电路板情况

  (2)下载Flash资料:三星:K9LAG08U0M  2G (见附件 T39 Flash DOC)
  (3)根据资料找出有用的管脚,及其电路板上的焊盘,断开电池,根据焊盘寻找连接处,刮开绝缘层,飞线出来

  (4)飞线连接焊盘连接与flash管脚,此过程要细心,耐心。

  (5)检查连接是否正确对应,是否有管脚粘连。

  (6)确认无误,焊接电池,开机测试,OK,正常。

使用的工具:936焊台(尖头),Fluke万用表,镊子,钳子,细绝缘漆包线,显微镜(用于检查)
总结:技术含量不高,主要考验焊工,考验耐心、细心。
附:三星Flash资料(2G和4G)

T39 Flash DOC.part1.rar

Flash资料1

T39 Flash DOC.part2.rar

Flash资料2

修复过程照片1

修复过程照片2

修复过程照片3

网友:
2、实例2(T39丢固件,无法开机修复过程,此方法也适用于台电T29丢固件故障)
  机器情况:刷机过程中,机子不动了,按reset键关机,按开机键就没反应了,不能开机;USB连电脑
,无台电的磁盘盘符,提示发现硬件,但是找不到驱动,无法按正常刷机方法刷机。
  故障分析:检查电池,检查电源控制芯片,烧录固件
  修复过程:
  (1)拆机,检查电池电压,正常
  (2)检查电源控制芯片LTC 3455,正常
  (3)从出现故障的原因和过程看,很大几率是固件丢失,需要烧录固件
  (4)此机主控芯片是韩国的TCC 8200,下载此主控的“T39驱动和烧录软件”
  (5)安装驱动:解压文件,驱动为“2000&XP”文件夹,双击“install.bat”,出现DOS窗口,自动
安装,提示安装“按任意键继续……”,安装完成,将机器USB连接电脑,出现找到硬件,安装驱动。
  (6)双击“FWDN(VTC)_V3_ALL_USER_V3720.exe”,按照“烧录设置1”图片设置:

      <1>选择固件rom文件“TL_T39FW_16M.rom”;
      <2>设置“setting”,见“烧录设置2”图片(选择NAND FLASH,其他默认);

      <3>设置“SDRAM Size”为“16MBX32”;
      <4>检查USB状态是否为“Connected”,如果不是就拔插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短接FLASH的第
29和30管脚(焊接时要断电池),短接不放,再插入USB接口,这时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TCC82XX的
USB设备,断开短接的29脚和302脚,然后再更新驱动,检查是否为“Connected”;
      <5>检查状态栏是否为“绿色OK”,如果是“红色FAIL”,就拔插试试;
      <6>以上都OK后,点击WRITE,下面的状态栏提示100%,和绿色OK后就烧录完成了,关掉窗口,断
开电脑连接。
  (7)开机,连电脑,出现台电的磁盘盘符,可以正常刷机了,将固件1.30或1.29的bin和rom文件拷
到机子中,断开连接,开机更新固件,此处的正常更新固件方法在固件文件中有说明。
  (8)更新完固件后,就OK了,故障修复完成。
不知何故,无法上传jpg图片,暂时压缩上传
另附:T39驱动和烧录软件,T39官方1.29和1.30固件

网友:
另外,帮忙解决一下jpg图片无法上传的问题
继续上传固件的压缩包,另有LTC 3455电源控制芯片的资料

LTC 3455.pdf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工具不错,过程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