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进水维修

楼主(2011-02-25):
接一台联想E40机子I3的裸板,是由于进水的,去别的地方修过。
根据他所说的进水地方 手机照的不太清楚)。开始看是供电都有了,但是不跑码,测CPU座子没有复位,复位是在时钟工作正常后才发出来的,再测CPU座子上的CPU_PWRGD信号无,说明时钟没有工作,就测时钟的工作条件,缺少一项VDD供电,看旁边有个焊盘,找了个0欧电阻焊上,测MINI卡复位有了,上负载正常点亮。客户拿回去后说不能上有线又送回来了,一看在BIOS下都不能识别网卡,判断是硬件的问题,拆机, 测网卡供电其中LAN_VCC无电,LAN_DVDD12也无电,而我认为LAN_DVDD12是网卡有了供电后自己在PIN48产生一个CTRL12A转换来的,对自身进行供电,LAN_VCC是经过一个N沟道的MOS管转换来的, 而测S到D极通了,由于找不到一样的管子,直接用锡丝把S和D极连起,测个个电压正常,装半机测试无异常。到此故障全部解决,写作水平有限写的不太清楚

网友:
不错呀,会看电路图真好。。。

网友:
这样改造有个隐患, 直接连到3VPCU 就意味待机时网卡就被供电了(也就是说不管接了电池或ADP网卡都有电) , 网口并不安全.

网友:
很好的案例啊

网友:
写的很好啊,继续学习

网友:
而测S到D极通了,由于找不到一样的管子,直接用锡丝把S和D极连起  请问本身就是通的再用锡死拉通 和本身有什么区别呢?本人菜鸟 还请LZ多多指点!

网友:
这个去年才出来的,本人新手,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接Q7的DS之前,3脚LAN_ON是几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记不太请清楚了,好像无电,而测PR249一端有电,就把管子取下来测,发现管子GS极通了。记性太差了,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记错了,应该是G到S极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时没考虑这么多,只要弄好就行了

网友:
图又挂了。。是我网速不行还是基地这两天升级服务器?

网友:
怎么又看不到图呀,这机器图纸出来了吗.

网友:
图看不见,不过图纸倒是能下载下来

网友:
看来楼主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
这种6角的N管料板上多死呀,你要摘了管子测控制信号正常.尽量修起来吧,这样怕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