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待机跳变

楼主(2011-02-25):
高手们谁能帮小弟解决一下下面的问题
       一台 方正佳和H240D刚开始是3V 5V的滤波电容坏了,换则开机OK,装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测试半小时,自动关机,在开无动静,拆机发现IO无缘无故的坏了,换则,又能正常开机,就是主板发出唧唧的响声,,而且待机也是跳动《0,08-0.1》但是每次开机都正常,小弟怕再次烧IO,也不敢长时间开机了。问问高手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是测各项电压都很稳定呀,就是用示波器看有点儿杂波

网友:
IO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3943-1-1.html

网友:
请检查更换电容的型号,极性,请检查电源有无发热量过大,检查后告诉我们,帮你分析。

网友:
是无极性的,贴片的

网友:
看看声音是电感发出的吗?遇到过摔到的机子电感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