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VO 550N不開機

楼主(2011-02-25):
CLEVO 550N不開機,請問DD_ON(K8/2111輸出)是不是高電位,+5V +3V是不是高電 位(未按POWER SW)如圖

网友:
不开机还是不触发?有的高是触发后的。

网友:
是不觸發

网友:
EC(H8S/2111BV-B)PIN 118 DD_ON訊號岸按下POWER SW後應該3.3V高電位,現在按下POWER SW後由2.6V降到0V,EC(H8S/2111BV-B)供電復位晶震都正常,是不是EC壞了

网友:
不触发应该是低电平才能开吧

网友:
DDON必须是高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