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PWM问题

楼主(2011-02-25):
想请问一下:上管(EQ36)导通时,D极流向S极,电感充电,下管(EQ37)导通时为什么不会拉低电感(EL64)的放电,而是电感放的电流向了后面的负载.
    (有的说管内形成有二极管,D极又是怎么流向S极的呢)

费解啊,求助下

网友:
下管导通时,是S极流到D极

网友:
两管是轮流导通的..

网友:
确实是拉低了,接地了,因为负载也得接地,所以等同接通

网友:
上下管一个N沟一个P沟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人家,明明是两个N沟的MOS

网友(点评):
看来这个兄弟比我还不清楚些啊

网友:
首先,2个管子是轮流导通的,上管导通的时候,下管是截止的,其实下管可以用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来代替,这里用个场管是让电路多了个过流保护的功能,控制对电感的充电电流来实现让负载不至于电流过大而烧坏。EQ37导通的时候,上管是截止的,电感会产生左负,右正的自感,这个电压会通过负载到地,再由地回到电感左边,产生回路。其实PWM供电电路,负载得到的平滑直流,有一半是的电是有电感自感产生的,当然,也是遵循能量守恒定律的。。。。。。

网友(点评):
大哥正解啊...小弟茅塞顿开啊.感谢

网友:
这里有一个原因是电感的特性。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