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叫工控机,与普通电脑有啥区别呢

楼主(2011-02-26):
以前也见过工控机,但没在意,今天一朋友问起我答不上来。。。维修可以当做普通机子来修吗??大致多少钱一台啊??汗!!!
那个给俺补充点养分,大致介绍下,实用点??
电脑

网友:
是啊!哪位大侠来说下,让我们长点知识。。。

网友:
好像 和普通的一样 配置就看需求了

网友:
就是服务器 很昂贵的 尤其是CPU 8核的好几万 修一下主板收500一下 我搞过 换个电容都收2-300

网友:
没见过 CPU 这么强悍的 啊

网友:
呵呵 长见识了

网友:
工控机比普通电脑的稳定性好,可以几个月连续工作而不易死机,如ATM中就常使用工控机。
关于工控机,可参考研祥的网站 www.evoc.cn

网友:
原来工程机是服务器!啊

网友:
工程控制用的,不是所有的都是服务器,我接触到的工程机,都是低端的,就和普通的电脑差不多,区别呢,一张大板,上面有很多接口,象CPU,风扇,显卡这些都是在单独的扩展卡上的。性能比普通的PC还差一些,只是胜在稳定,N久不关机都没事。高端的工控没见过。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又涨见识了 基地里有很多强人呀

网友:
真正的工控机,就是订制的电脑,和普通电脑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有时配件会不同,价钱也不同。看机报价。

网友:
工控机,就是用作工业控制的机器
一般配置不怎么高,价格却高的吓人
工控机最主要的是一些控制卡贵,这皯翥 能装在一般机器上,另外工作环境稍差点,有的有点防护

网友:
性能比普通的PC还差一些,只是胜在稳定
嗯。是的。

网友:
估计不是服务器,应该是有专门用途 的,主要的特性是它的稳定性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非常稳定,对配置要求不太高,对稳定性要求非常高的普通电脑

网友:
工控机是按照某一需求定制的专用计算机,运行稳定。

网友:
长见识了没有碰到过

网友:
其实跟普通机器 差不多的 最大的区别就是机箱不同(多了一把锁) 去年我们店就给人家配过一台 。

网友:
主要是稳定,其他方面就看需求了,比如有的有光纤网口,有的有磁盘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