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不同步关机时白屏一下

楼主(2011-02-26):
有部分显示器更改通用高压板信号不同步,关机时白屏一下,请哪位高手帮忙

网友:
这是经常见的问题,你学习的时候有没有学到正负这个原理,这个问题加一个三极管就可以解决了,有那么难做吗?学习吧

网友:
找个受控且同步的电压啊,不然接屏供电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2楼正解呀。很正确

网友:
控制信号只要时序一致皆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怎么加三极管上去啊?

网友:
还可以找找红绿指示灯电压,是否同步

网友:
试试:
高压条加倒相线路
找一个NPN 的三极管、一个10K 电阻和导线一段,原开机检测线断开。驱动板的开机检测线接到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的发射极接高压板的地,三极管的集电极接10K 电阻的一端,电阻另一端接12V。三极管的集电极接一根线到高压板的开机检测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