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PSY主板刚刚点亮CPU就没有温度

楼主(2011-02-26):
刚刚到INTEL界面就死机了,用手摸CPU温度也没有 了,用万用表测CPU电压也没有了。请问该修哪里

网友:
关注问题解决

网友:
把问题说明白一点,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啦

网友:
北桥的问题,看是不是空焊了

网友:
你的问题说的不够明白,现象描述的不透彻。重点检测内存 内存槽 和北桥  还有CPU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