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DV9000时钟芯片问题

楼主(2011-02-26):
   AMD   3合一的桥。时钟芯片是那个啊。有谁知道的能说下嘛。型号是什么! 一直找不到14.318

网友:
集成在南桥

网友:
刚好昨天修ASUS A8N 单桥的板子也找不到时钟IC 应该集成在单桥内部

网友:
你就找把!集成在桥了

网友:
时钟,北桥,南桥,全在一起!

网友:
用的25M晶振。这种板与常见的Intel主板差别很大,思维要跳脱出来。它不光时钟集成在桥里面,整个板也几乎也没有时钟线,根本不需要对时钟特别关注。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