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主机 开机提示按F1 键盘按了没反映。就卡在这地方。。。5伏有供电。没有短路

楼主(2011-02-26):
DELL 主机 开机提示 smos checksum error- defaults loaded  press F1 to continue F2 to enter setup 按F1 键盘按了没反映。就卡在这地方。。。5伏有供电。没有短路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换了呀没反映就是不动

网友:
去掉外围的,只剩主办,内存cpu,试试

网友:
CMOS报错可以清CMOS试试

网友:
戴尔的机器修好多了  BIOS 坏的可能大哦

网友:
建议按照序列号刷个BIOS

网友:
我卖DELL的,COMS没电居多,DELL台式机有时故障很怪,售出几百台DELL的,遇到故障机售后老是告诉我让拿下电池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