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G 内接正常 外接不亮

楼主(2011-02-26):
昭阳E43G 内接正常 外接不亮  客户想用投影 没有办法用 键盘切换屏幕有动作 内接屏也黑了 但是外接显示器没有信号 显卡驱动官方下载的 也设置正常 现在要修板 AC826M45北桥集成显卡 请教各位 这毛病是哪一块的问题 此机不外接显示器使用一切正常  求助

是U4这只五脚的坏了 使得行信号输不出来 导致得外接无显  没有找到换的 所以就拆了不用了 顺便把场信号的U4也拆了 分另把它们的二脚和四脚直接粘起来就好使了 让行场信号直接传输到VGA接口    感谢两位的帮忙

网友:
看下VGA接口那里

网友:
检查接口 不行干显卡 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