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m待机电源偏大(0.07左右)!

楼主(2011-02-26):
今天接同行一台600M的机子,同行说不开机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达到0.07,正常为0.01,但能触发,电流能到1.10左右,不跑码,测U供电,达1.25V,不正常!应该问题在U供电部分,先换U供电几个上管,换后,待机正常,触发还不亮,供电也还不正常,又把下管全部换了,上机OK,看到基地好像没有这个例,所以分享一下,高手手下留情!!

网友:
能不能是换那的U供电

网友: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达到0.07,正常为0.01,但能触发,电流能到1.10左右,不跑码,测U供电,达1.25V,不正常!应该问题在U供电部分,先换U供电几个上管,换后,待机正常,触发还不亮,供电也还不正常,又把下管全部换了,上机OK,

对待机电压0.07和U供电1.25V就能判断出来不正常,是经验还是有根据呀,你这个不显示直接换U的上下管一步到位,非常佩服。

网友:
感觉有些勉强

网友:
非常佩服。

网友:
有  复位没有呢??         CPU 供电
的波形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