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z45vn 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1-02-26):
前几天接了一台SONY机器  客户说进了水  拿来的时候开机很慢在第一屏的时候 应该是检测硬盘和光驱  马上拆机把硬盘拆了 速度马上就变快了  听硬盘的有异响  高兴以为就是硬盘坏了 跟客户报价 直接换了一个500G的硬盘装上  当时就郁闷了 还是一样的慢 就观察南桥右下脚 有进水痕迹 清理过后可以了 系统也能装上了 最后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USB 接口还不能用 测试usb的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 说来也奇怪这USB插U盘不能识别 但是重新启动就能识别U盘 并且能够正常使用 马上把U盘拨了 继续插又不行了 必须重新启动才能识别U盘 鼠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插上从新启动电脑 同样也不能用 怀疑是南桥问题 已经换了2个南桥了 都是同样的问题 ?唉~~~~~~~~现在怎么修呢?请各位朋友 指点迷津 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
怎么没有帮忙提示下啊

网友:
彻底清洗主板.

网友:
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没有重做过系统啊,要先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系统重新装了 也装装了WIN7 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