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0G硬盘转转停停

楼主(2011-02-26):
东芝30G移动硬盘转转停停,认不到硬盘 哪里坏了

网友:
试试用热风枪温度开低点对着盘背面电机的位置吹下

网友:
把硬盘的电源插口扳小点再插进去,要有点紧的才行,这个经常碰到

网友:
硬盘供电不足或供电口接触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