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主板IDE口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1-02-26):
联想845板,南桥SIS963,接硬盘,开机档LOGO,不接IDE口设备能正常,IDE 1#阻值1250,明显偏高,正常600左右,1#到南桥边的R220,R220正常,是南桥不良吗,求助
硬盘

网友:
南桥挂了
换吧

网友:
阻值偏大一般是虚焊吧··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估计南桥挂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做下南桥试试,5V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