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美嘉865PE主板插U盘死机

楼主(2011-02-26):
主板只要插入U盘就死机,南桥换了两片还是一样.
USB供电直接与ATX +5V相连;
USB_OC都有3.3V
测时钟芯片ISC952603DF 第22脚有1.59V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换个PCI的扩展卡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PCI的扩展卡就是了。

这样做当然可以,但是我想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IO 有没有问题呢?  还要测试USB供电,跑线路看看有没有短路,和量USB打阻值

网友:
主板上有几个UBS插孔,换那个都死机么

网友:
USB供电有问题或南桥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问题就出在(USB供电直接与ATX +5V相连)你没飞线吧

用电阻档测USB供电端,是与ATX座的=5V相连的(电阻值为0)

网友:
可能就是这个供电的问题,USB设备在插入时有瞬间大电流,响了这个线5V供电,你看看先把USB设备插上再开机会有这个现象吗?还有你USB设备有问题吗?如果确定是由于插拔引起的就试试在USB口附近安装供电的电容来缓解这个情况,如果不行,只能说板设计太烂了。

网友:
貌似这种事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刚好我今天遇到个问题
把以前的旧板子整理下,看见一块杂牌板子上的IO一边脚全部撬开,心想这板子怎么有这等回事.
为解决疑惑,立马把IO给焊平,嘿嘿,不过在焊的过程中好像火气太大,力气用的太大,把IO的一脚(贴着主板的那根稀线)给拉焊掉了,无语中....
上电,直接跳7F,一块板子就这么搞好了,还真.....没成功感.不过我看那根脚焊废了,那肯定会有问题发生的了,科学是不会有善良滴.
拿给学徒装系统,开机,装好系统,接上U盘装软件等测试板子的了,问题就来了...死机
后来也懒的弄了,不过我知道问题肯定出在IO那个脚上
所以你也可以试试更换IO,我认为这可能性最大...换好了没问题就告诉我哦,我连线补回去,不是的话就不搞了...累

网友:
你还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啊,看看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测一下usb 5V和信号线相连的电阻是否过低

网友:
你这个主板真是烂,把5V供电掐断,从其他地方飞一根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