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找不到声卡设备

楼主(2011-02-26):
昨天刚刚接到一台v3000在触摸板部位进水。用洗板水洗了一下就好了,但是装起来就找不到声卡设备。
触摸板

网友:
你仔细找一下声卡到南桥之间有没有件坏或是掉

网友:
估计有断线

网友:
进水机一般都有断线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SYNC\CLK\DAT输入输出信号波形,定位是南桥的问题,还是声卡自身的问题。声卡供电不要忽略啊!!

网友:
对着 电路图 看看 声卡芯片 ,的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检测下看下在说,进水多久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