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开机掉电,大家给分析下,看谁说的对

楼主(2011-02-26):
     一台T41机器,待机正常,开机也可以跑卡,电流跳变到0.6,在电流跳到0.8的瞬间掉电,待机回到000,需要重新插拔电源才可以再开,看诊断卡,马上要跑25时掉电,已换过显卡!

post_deleted

网友:
同上

林夕1 -5

网友:
俺来围观高手,
进了,咋滴?

网友:
本来还想说说自己的看法给LZ参考一下,不过看到楼主的标题现就进来围观下高手吧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  要是缺信号的话是掉电可以在开起来的

网友:
我  也遇到过 左后没修好~~最后换板了~~

网友:
我想看看高手的样子

网友:
跑到25 你换过显卡 IBM的掉电好像电压温度有关系 本人不大修IBM

网友:
把显卡供电电路断开 试试还掉电吗

网友:
你可以看下在屏线左边有个f3保险,烧没有

网友:
孩子的T41出现过运行中掉电的情况,后来分析可能是过热原因。加个散热底座就没有再出现了。

网友:
有上风扇吗?

网友:
掉电不好查了  温度 缺电压 信号等问题

网友:
VCC3SW ,3M ,5M
掉电后还在不?

网友:
掉到待机电压都没有,查下是否温控电路保护呢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或换条内存

网友:
掉到零的话 我觉得主板有短路

网友:
屏供电不正常,

网友:
以上方法都检查过,没有问题,继续征集,最好修好后回在这里回复大家。

网友:
我修过几个问题 高分屏接了低分屏会断电 CPU风扇坏也会出现断点问题 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根据我的维修经验,是CPU那边信号问题

网友:
我同意 孔庆斌的说法 我遇见过这样的 就是屏保险坏了 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