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1-02-26):
收到一台华硕F8TR的机器,通电开机,电流在1.8-2.4A跳动,最后稳定在2.1A,只有电源指示灯亮。拿掉显卡,电流在1.7A。CPU在发热,有人修到过此类问题不?
华硕
cpu
显卡

网友:
加焊下北桥 取下显卡 看开机有没有声音 没有的话可能u死了

网友:
最好换CPU试试,然后做显卡和北桥吧鲁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