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主板不支持GT240显卡?

楼主(2011-02-26):
如题..支持不 ?

不过我估计是他主板的问题,我插了7300上去还是不跑码...

问题是他想要独显,我就给他介绍了GT240,可是安上之后,黑屏..卡不跑码,我以为卡的问题,又用了一个旧的73卡,可是问题还是这样,是主板插口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
支持啊   不跑有复位没,CPU槽刷下,要不换CPU    显卡插槽刷下金手指擦下试试

网友:
郁闷啊..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星期只遇到这么一个生意...结果客户不要了...555555555,我说是住板问题,让他修修,给60大洋...他就说不修了...

网友:
当初没试好?如果是订货,也要先收定金吧?如果是他搬机来的话,那像你这样就是做不成这生意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的生意也这么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收了50的订金,没搬机器来,只给我说了下主板型号,没办法...我说总代那不退货...让他去找主板售后了...都这几天了还没回来..郁闷啊

网友:
G41 怎么可能不支持GT240  你看过没有撤!

网友:
已经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它还没过保...只好等他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