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楼主(2011-02-26):
电压全部好 按开关有时候不开机!驱动板供电 信号什么都好 求高手撒!没有这款驱动板 不然换上试下!

网友:
你没刷一下MCU试试吗?建议你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本人新手!Mcu什么东西?程序??

网友:
没有程序的话,最好是换个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那款驱动板啊!所以烦呢  有时候还开的开的 。。无语啊!

网友:
没考虑过按键板?

网友:
按鍵阻抗過大也會不開機喔
拆下量一量吧

网友:
这款显示器出问题特别多,时间长了都会虚焊;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现在屏幕字会抖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阻值多少的?

网友:
一般阻值是接近0欧的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拆开刷一刷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按键有问题,可以换乐华的同用驱动板啊,不一定要原装的啊

网友:
直接把6个按键换掉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先!!! 明基按键坏的几率很大啊

网友:
明基的显示器一般都是按键有问题  把按键都换了吧

网友:
不知樓主 修好了嗎

网友:
换按键了吗,楼主

网友:
还是换个通用的吧

网友:
这款按键板经常出问题,有条件可以把按键全换了,应该会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不算修好吧。。换了驱动板!暂时没来找我。。按键我量过。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换 我换驱动板的。 按键量过好的

网友:
按鍵線旁的電容(容值異常)耶會有這個現象
有機會查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按鍵線旁的電容(容值異常)耶會有這個現象
有機會查一查(補焊有時候會改善這個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好的。。暂时换了驱动板 再返修 我要崩溃了。。。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心急(如反修再查一查我說的地方)再不然網上
(高手)會支援您

网友:
按键坏的不开机,也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有台BENQ 71G+的白屏了

网友:
这不是按键的问题吗?

网友:
先把最简单的问题排除了,再考虑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恩 好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恩 总觉得开关不会坏把。。。所以就考虑驱动板了

网友:
按键量着是好的遇多了,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BENQ按键我都全换的。你有时候是能开机对不?如果是的话查查驱动板的3.3V供电看看是不是偏低,或者你直接换个5V转3.3V的管应该就可以了,很多不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按键有时是量不出来的,有的话换一下,这个问题很多

网友:
不开机是指按开关键没反应呢还是开关有显示, 屏不亮。
具体的要具体分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恩 好的!已经好了!米返修!!谢谢

网友:
怎么修好的说一下。。按键换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又出现问题了 有时候不开机 还关不了机。。那个开关是拉低电压开机的还是直接开机0欧姆开机的!我现在把别的都拆了 就留下开关和灯 还个接地  别的剪掉了  都快没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量过不开机的时候貌似没电压 或者只有3.16V 根本没3.3啊!但是有时候3.16也开机的!驱动板换了还是发生原来的问题!

网友:
您的故障電(好像是電源板故障)
拜託 先量電源板電壓(好像有一個ic故障)

网友:
按键你是怎么测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