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上真CPU通电就会一闪上假负载正常。

楼主(2011-02-26):
在修一片华硕主板。。。上真CPU通电就会一闪上假负载正常。短路是不可能的了。。。我已将电源部份换了一下。。。。问题还是一样。。。。我就怪了。。。。像这样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地方引起的。。。。。。。。。上假负载测度电压都正常。。。。。。就是上CPU通电就会一闪。。。。再通电再闪我晕了。。。。。。

网友:
我有块板子 M2N也是 一样  是桥或座虚焊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记得好像是座子

网友:
CPU供电控制芯片换掉试试看

网友:
桥虚焊了吧,这中问题遇到得最多了。

网友:
桥或者座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