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600 奇怪的问题 谁能帮忙说一下思路啊 ?

楼主(2011-02-26):
本人遇到D600机器 一台是电源接口问题加焊后都出现开机黑屏现象 症状是: 开机进窗口界面就黑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没修之前都正常的,进安全模式禁用显卡驱动就能进系统,安装官方显卡驱动也黑屏。
问了好几个朋友都没见过这个问题。
希望遇到过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D600我有一台用了好几年,拆得闭眼都能装了,但就没坏过,.,我用手机上网的,没看到你说的啥毛病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了一下才看到内容,,显卡坏了,是不是ATI9000的?,三十二兆显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是ATI的64兆的  但是显卡坏了的话为什么外接显示器能行呢  还有 只要一装上驱动就不行啊 没装上驱动很好的啊 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外接能亮 ,没装显卡驱动的时候也还能用  只要一装驱动就黑屏 ,外接用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