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款针打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色带。

楼主(2011-02-26):
智凯 rich PY-6820A公安制证机
少见买不到色带框,只能更换色带,但不知道用哪个型号和宽度的。谢谢

网友:
我准备了12.7mm和7mm的两种,不知道能不能碰的上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504343230网上有,你看看

网友:
谢谢回复,这次来不急了,下次购买吧,我想只接换色带,听说用的是8毫米的,我拿7毫米色带应该能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