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关于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1-02-26):
我有一次装系统声卡怎么也装不上最后没办法搞了个驱动精灵弄的我纠结死了                 大家有什么都在一起讨论讨论啊

网友:
咋就没人呢  都别潜水了   都来扯淡啊

网友:
用驱动精灵装驱动很正常,讨论什么呢?

网友:
讨论大家在平常遇到的情况    =我们遇到也好有这方面的经验     用驱动精灵我只不过是举个例子

网友:
装驱动一般用驱动精灵或去官网下驱动。

网友:
查主板型号下对应的驱动,再安装.或拆机看声卡芯片再下载驱动

网友:
用驱动人生或驱动精灵,其中一个不行的话可以换另一个试试,还不行的话,下载声卡芯片对应的驱动,如果有时间也可以试下换个系统版本重试

网友:
很多时候 装驱动都是用  驱动精灵 或驱动人生

网友:
一般是官网,再百度型号,还没有就找硬件ID,实在找不到了驱动人生,不过到这程度,基本也放弃了

网友:
最好用你的主板驱动,驱动精灵或驱动人生有时提供的版本过高。

有可能起了反作用

网友:
去官网下载,或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行,如果实在不行,直接看芯片是什么型号然后网上找。

网友:
实在不行 加个独立声卡更 简单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