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CPU无供电

楼主(2011-02-26):
接到一台ibm T41,开始是无待机电流,拆机检测到cpu供电上管有一个击穿,跟换后有待机电流跑0.36,但是不显示cpu风扇开始转动,请问有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吗?我找到电路图测得adp3205有供电但18叫控制脚无电压,望各位给个维修思路???还有那个D59在哪个位置???

网友:
找点位图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