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数据恢复

楼主(2011-02-26):
单位里的一台电脑要做系统。GHOST以后变成一个分区。一共分了五个区(ST500G)。
里面有重要的东西。有没有朋友帮忙搞一下。谢谢了。
我用了一些分区表恢复软件不行。有没有在WINHEX专业的给指导一下。

网友:
有重要数据。 还是送去专业人士恢复。。小心弄的神仙都无法救活

网友:
这个我做过。用DISKMAN,恢复分区表。

网友(点评):
正解,以前我也搞过。ghost你用错了。。。

网友:
分区不见了可以找回来,但数据的话再找回来就有点难了!!

网友:
这个一般的软件都可以搞定的,你先用PTDD3.0一般可以找回来的,不行你可以用Runtime's DiskExplorer for NTFS软件直接查到资料还在不在呢,可以用它分析分区表填写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你先用WINHEX把整块硬盘做个克隆,然后在这克隆里面搞。这样数据就安全得多。

网友:
赞成先克隆一块硬盘出来,随便在克隆盘上试。
试验成功了再重新克隆一块盘进行正式恢复,待需要的数据确认找到后才可以放弃原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