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1-02-26):
前天上班照常打开我的电脑IBM T42,晕,黑屏!隐约能看到LOGO,已经出现过几次这种现象了,都是放一会自己就好了!于是关机开始干活,碰到棘手的了,需要看图纸,再次打开电脑,还是黑屏,仔细可以看到画面,我等着用啊,只有下手修了!
记得上次我在网上查,T42的黑屏大概可以分为2类,一是高压条问题,二是显卡问题,把PMH4的55脚BACKLIGHT_ON挑开就好了。先来简单的,拆开屏后发现高压条没有烧的痕迹,测量高压条接口,只有0.45V的电压,无3V,16V,用通用的高压条点灯管是好的,屏的部分基本排除了!拆开机器,测量PMH4的55脚BACKLIGHT_ON信号3.3V正常。整理思路吧重点放在屏线接口上,3V正常没有16V,Q45的3,4脚都没有电压,其他为15.7V,本想把电直接短过去,心想拆开了,在查查吧。Q45的3脚VBL_DRV信号来自东芝芯片U61的33脚,正常应该是24V左右,测量是0V,晕,测量其自举电路的C336上也没有电压,难道芯片坏了,看见芯片上有点灰,随手拿起刷子扫了扫,发现有个东东被扫走了,在地上找了找也没找到,拿起板子仔细查看,发现旁边的二极管D57没有了,原来是他接触不好造
成的,从料板上拆个装上OK......
总结下,U61东芝芯片自举电路无供电,导致无VBL_DRV电压输出,造成机器黑屏!
看来我要证明下了,好多人认为东芝芯片U61没有自举电压会导致隔离电路的场管Q36处于截至状态,后级电路无电,因而电脑无法开机,有人甚至说我是自编自唱,别的话不说,首先大家有机器的可以取下D57 试试可不可以开机,然后大家可以打开T42的图纸73页,
大家可以看到D57的电压来自VINT16,好,大家在把图纸翻到62页可以看到适配器电压经过Q34变为CV16,CV16再经过Q36变为VINT16,也就是说D57的电压来自隔离电路的后级,即东芝芯片U61的自举电路电压来自隔离电路的后级,然后大家就很明白了!这个问题比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简单多了,最后谢谢大家捧场!大家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
看来你有点深度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烧坏了的吧

网友:
呵呵!我自己的机器也不愿意去修!

网友:
看了之后有十多个为什么?太有深度了。顶啊

网友:
自举升压不过,隔离保护的供电应该不对啊。Q34不能完全导通的

网友:
完全自编自导啊,如果东芝芯片没有供电,隔离保护都不会过去啊,那么后面的那些信号怎么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你取下D57开机试试,不想多说。。。。。。

网友:
D57虚焊,没法升压了

网友:
楼主说之前的D57没掉

网友:
怎么图片是个叉啊

网友:
图纸看不到、、是不是我这边问题?

网友:
我也看不到啊。。不知其他人是不是一样。。

网友:
我看不到图纸

网友:
路过,看看大家的争论长点见识

网友:
还有些浓度的,可以看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更新了,大家可以讨论下!

网友:
刚好今天也遇到个暗屏的,不过是高压条问题,但是换一条一样的高压上去之后不到十分钟就烧了,楼主能给解答下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烧高压条应该灯管的问题,或是灯管的线破了,接地了!你在仔细排除下!

网友:
但是我用我的外接高压条试过了,那灯管一直都亮的,只是我换了两条高压了,都是用了几分钟后就烧了!呵呵

网友:
图纸看不到了

网友:
我自己的电脑坏了··真的懒得去修··奇怪··
莫非是修自己的没有钱··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量下电压那些正常不正常·你上的是通用的高压条还是?

网友:
人气很旺,技术交流

网友:
我还徘徊在黑屏与暗屏中不能自拔。

网友(点评):
黑屏的意思是LCD没有显示且没有背光、暗屏是LCD显示正常、但是没有背光、不知道你是不是不明白这个、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隐约能看到LOGO??????我还中徘徊在黑屏与暗屏中不能自拔

网友:
一是高压条问题,二是显卡问题,应该还有三灯管吧

网友:
怎么还看不到图片

网友:
用不着这么麻烦啊,直接换通用高压板就是了,只要一个信号就OK

网友:
深度 啊  值得 深入  啊

网友:
还是可以的!思路不错!

网友:
分析得好.值得学习

网友:
虽然没试过,但可以看出楼主的厉害。。自举升压我都没弄懂呢。。。不知道谁能详细讲一下

网友:
学习了,顺便问一下,根据大家的经验,高压条和灯管坏的比例哪个多些?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你那个是灯管还问题,才把高压条又烧了呀,检查一下灯管肯定是有问题的哟

网友:
twavertwetw et

583600096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也看不到图纸、、、

网友:
自举升压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24V的驱动电压,Q36是可以过电压过来,但是绝对不是VIN16,你就这么认为着吧……

Q36是个什么管子,不用我说你应该很清楚,导通条件是什么你也能判断出来,所以,不是说隔离保护掉了,而是说Q36不能完全工作,这个是绝对的…………

既然大家一起讨论,就别摆个教训别人的姿态出来,没人愿意接受你这态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想证明自举电路不正常工作是可以开机的,如有冒犯的地方请原谅!

网友:
是个知识点,强大

网友:
自举电路有问题,可以开机,但不能长时间工作,管子会烧的!

网友:
其实楼主也可以不搞那里啊,换一个5V的高压条,主供电5V从USB哪里引,3.3V从屏后面擦排线的地方有一个vcc的地方引,就可以把屏点亮,本人只是菜鸟,上述方法仅供参考啊,不要骂我,我只是来灌水的

网友:
也不错修的思路还是很清楚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是可以,但自举电路不正常,开机后不能把q36打开,楼上的已经说了,长时间工作会烧的!

网友:
有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看的有点迷糊,楼主说高压条接口只有0.45V一个电压,那就是说没有ON/OFF信号,和主供电。到了下面的时候,就变成了有ON/OFF信号,没有16V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一定是个很细心的人,哈哈!说实话,我也很迷惑,我没有屏线的图纸,而高压条的接口有很多信号,口又小,耐心测了2遍,有电压的都是0.45V,其余的都是0V左右,3V,16V都没有,拆开机器后测量板上的口却有了几个3V电压,只是没有16V,搞不懂这点!是我测试的接地点选择错了,还是其他原因,希望有高人指点下!

网友:
讲的很好啊,谢谢分享

网友:
牛这么难被你用刷子刷好呢

网友:
又温习了下这个帖子,为什么我老是没思路

网友:
自举升压没是可以开机的.碰到过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G:

会烧?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E:

照你的说法可以换一个9-20的高压条、VCC接公共端、ON、OFF随便接个3.3V的供电、但是那样开机的时候会白屏好几秒、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听老师讲、MOS管内部二极管只能通过很小的电流、MOS管不导通仅仅靠内部二极管来给后极供电居然能开机、不是楼主做了实验的话我有点不敢相信、